关于器件DNP属性

楼主(2017-12-15):
电路设计中经常有需要DNP的器件,大家怎么处理的呢?我通常是对单个器件添加placement属性,属性中填写DNP,CIS中筛选出值为DNP的placement属性其余进行BOM输出。但是使用CIS的器件库遇到一个问题。由于器件库中没有placement属性,更新器件属性后placement属性就丢失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是说选焊接的NC器件吧?我看有些硬件在器件值后面加后缀NC或者DNP,输出BOM表后,打开BOM修改删掉也很快的,没必要在前面加那么多属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选焊接的NC器件吧?我看有些硬件在器件值后面加后缀NC或者DNP,输出BOM表后,打开BOM修改删掉也很快 ...

选焊器件不全是NC的,同一个板子可能对应不同的料单,用到不同的场景了。器件值如果添加NC的话使用CIS更新也存在问题了。

网友(2018-01-24):
    在Part manager 里建组,将需要焊接和不焊接的抓进去,再设置器件焊与不焊就可以了。

网友:
    用BOM变量的方式解决。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1562-1-1.html
变量化BOM解决。

网友(2018-03-19):
引用 楼主:
    选焊器件不全是NC的,同一个板子可能对应不同的料单,用到不同的场景了。器件值如果添加NC的话使用CIS更 ...

Bom变量那个帖子我是没研究明白呢!
    你说更新的事 我也遇到过了,我想应该做一个100K/NC 这种的器件名就好了吧,不影响Partmanager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