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17-12-16):
芯片电源端或外设出口电源端加PF级电容效果明显吗?对EMC ESD静电有没好处?谢谢了

网友:
EMC会有些,作用不大,需要磁珠,电阻,电容,ESD器件组合起来作用才大

网友:
ESD静电主要考虑放置ESD保护器件,电源一般加TVS管进行超电源保护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只是滤波效果,对EMC ESD没啥影响,建议可增加压敏电阻,TVS管等器件.

网友:
    bypass 容值與大小跟可以濾的頻率有關

网友:
    若要测试EMC,请选用X电容和Y电容,电容封装比较大,一般是1812,但是过EMC很有效果,ESD防护需要靠压敏电阻和TVS管了,若防护等级不高,可以直接用二极管硬扛,成本便宜。

网友(2018-01-17):
    主要对高频有效果,看工作频率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