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DMlib 里CP1210M是什么电容呀

楼主(2017-12-16):
请问各位大神有知道mentor XDMlib 里CP1210M是什么电容呀?
知道的帮忙回帖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我看名字像1210封装的贴片电容,实际没用过,都是自己做的封装,这样放心些

网友:
用Mentor的大多数都是自己建库,现在软件安装后提供少量的库,目前还不够项目用。不过最新版本的3D库确实不错,可以直接应用,数量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