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DDR同步时序噪声分析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7-12-16):
最近在学习DDR同步时序噪声分析,碰到如下几个问题,望高手解答:
1.同步时序噪声中电源波形貌似只有同步噪声引起的波动,没有因PDN阻抗结合电源本身电压电流引起的电压波动部分,不知该如何参考SSN分析结果?
2.有个Choose Other Signal for DDR-SSO Simulation的设置,选择了两个Unamed的Net,不太清楚这是做什么用的。
3.对于Speed2000设置过程中的有些参数不是很清楚,Analysis Optisons中P/G and coupling options中Coupling(%)和Rise Time(ps)的设置,
个人理解Rise Time应该是Clk的上升时间,不知Coupling该如何定?
4.Analysis Options中#of Bits参数代表的是什么含义?

谢谢!

网友:
1、个人觉得,应该是包括了的,要不就没什么意义了,或者说就不会细分出来一个Ideal仿真环境了
2、那些是DDR仿真关联的网络,类似于XNET的另一端,例如常见的端接有器件的网络,一边是网络名,另一边就是系统默认的Unamed的网络。你可以看下,一般都是端接有阻容器件的那端网络,没有正式的命名的,你说的那个一般出现在时钟端接上,后端接了RC的,你可以去找一下看下,软件估计是不会全部识别所有的DDR相关网络,有些需要自己去定义
3、个人理解是多根线间的耦合,就是你走了两根平行线,他们之间的耦合情况
4、码型,你看下下面的BIT那里,是1010的就是4,然后重复。如果是6,就可以是6个数字,然后重复那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