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相同net的via的drc

楼主(2017-12-17):
大神赐教。在setup 的 setup paraments-via clearances里进行如下设置,但是DRC检查不出这两个重叠的孔。

网友:
    设置成0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A:
    把0改为大于0的数值即可!
还有一种方法不用设置这个也能查出来,就是在DRC面板中将Pad to pad checks下面的enable for same net 勾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改为大于0的数值即可!
还有一种方法不用设置这个也能查出来,就是在DRC面板中将Pad to pad checks下面 ...

“在DRC面板中将Pad to pad checks下面的enable for same net 勾上”,这个之前就是钩上的,上面值设为0,确实有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RC面板中将Pad to pad checks下面的enable for same net 勾上”,这个之前就是钩上的,上面值设为0 ...

如附图所示,几个关键参数去设置,欢迎关注公众号

网友:
    设置为.01即可

网友(2019-04-25):
    PE选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明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