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7637-2脉冲

楼主(2017-12-18):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客户要求对电源部分做ISO7637-2脉冲的仿真,想请教一下如何才能生成如下图所示的脉冲波形?其中Ua=12V,还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pulse1

pulse1

参数描述

参数描述

网友:
可以使用VPWL  分段线性电压源设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如下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0e2d00e890c69ec3d4bb757b.html

网友(2018-04-20):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