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銅 Clearance 錯誤訊息

楼主(2017-12-18):
請教一下鋪銅 DRC 的問題
我鋪銅也設了 Net, 但作 Clearance 會有四邊距離太近的問題
這要如何處理??

网友:
规则设置里把铜皮到线的值改下

网友:
这个要设置区域规则了

网友:
4楼,PADS区域规则如何设置呢?

网友(2018-02-06):
打开铜皮属性,勾选solid copp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