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PCB)安全设计规范

楼主(2017-12-18):
印制电路板(PCB)安全设计规范
简介:
本规范从布局,布线,丝印标注三个方面总结了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过程中安规方面的技术要求
Keywords:布局,布线,丝印标注,安规
1.电路分类:从安规的角度将电路分为如下9种类型:
1)     L/N线(安规标准里为一次电路)给单板供电的市电L/N线在单板上的布线,包括110V,220V以及和L/N没有隔离的其它所有电路的布线,(不包括额定电压超过240V 的电源系统)
2)     -48V/RTN类,(安规标准里为危险电压二次电路):给单板供电的-48V电源以及-60V电源在单板上的走线,以及和这些电源没有隔离的其它电路。Eg:+5V,+12V等电路如果和-48V电路中间没有隔离(隔离器件如变压器,光耦,隔离电源模块等)都属于-48V电路。如果单板上的-48V电源是经过隔离电源模块输出的,Eg:-48V电源等同处理,模块前后的电路需要满足2和3之间的隔离要求,即将隔离后的-48V电源作为“低压电源电路类”处理。
3)     低压电源电路类---可持续的功率大于15W(安规标准里为SELV电路,但有能量危险)单板上低于-48V的电源电路走线(如5V/GND)可能是单板外供电电源来的,也可能是单板内部转换产生的。                                                      对于可给出持续的功率小于15W情况(包括正常和异常情况下)故障时产生能量危险的几率很小,故与信号线----不出户外信号线,同样对待。该电源不仅包括电源模块和调压电路产生的电源,还包括经过滤波电路之后的电源,同时该电源不仅仅是数字电路的电源,还包括模拟电路物电源,5V/GND,-5V/GND,12V/GND,-12V,3.3V,1.8V,1.2V等其它各类电源和地。                                                  如果以上低压电源和-48V/BGND或L/N等没有隔离的话,则不能当作低压电源处理,只能当作-48V电路或L/N电路处理。如由230V线性非隔离降压到12V电源,只能当作L/N部分电路处理,不能当作:“低压电源电路类”处理,由非隔离的-48V电源模块输出的+5V电源,也只能按照-48V电路处理,而不能当作“低压电源电路类”的+5V电源。
4)     96V/回流线(安规里即为TNV-3电路):从电压变换处到转接外线的继电器处。
5)     铃流线(安规里即为TNV-3电路):从电压变换处到转接处线的继电器处。
6)     用户线(安规里即为TNV-3电路)。
7)     信号线----出户外信号线(即为TNV-1电路)出户外的线缆在单板上的布线。
8)     信号线----不出户外信号线(即为SELV电路,且无能量危险):不出户外的信号线缆在单板上的连线。包括:E1/T1/E3/T3线,网线,串/并口线,不走户外的:音视频信号线,功能驱动控制线,告警线,数字信号线,模拟信号线。
9)     PGND(安规标准里为独立电源,信号之外的人可触及的等电位体):单板上的PGND走线(通常为与拉手条,金属外壳,PCB导轨,光口屏蔽等相连接网络)。
2. 布线:

孔边缘到孔边缘、孔边缘到线边缘的距离

L/N线
用户线
出户线
-48V/BGND类
96V/回流线
铃流线
电路类低电压电源
不出户外线
PGND
L/N线
3.3/1.35

(保险管前内层1.85 )

6.4/1.35(保险管前内层4.35)

3.3/0.75

(保险管前内层2.35)
用户线

2.1/0.75
出户线
-48V/BGND类

2.1/1.75

2.1/0.75
96V/回流线
2.1/0.75(保险管前B)
铃流线
2.1/0.75(保险管前B)
低电压电源电路类
1.3/0.75(保险管前、后)
不出户外线
PGND

线边缘到线边缘的距离

L/N线
用户线
出户线
-48V/BGND类
96V/回流线
铃流线
电路类低电压电源
不出户外线
PGND
L/N线
3.3/1.0

(保险管前内层1.5 )

6.4/1.0(保险管前内层4.0)

3.2/0.4

(保险管前内层2.35)
用户线

2.0/0.4
出户线
-48V/BGND类

2.0/1.4

2.0/0.4
96V/回流线
2.0/0.4保险管前B)
铃流线
2.0/0.4(保险管前B)
低电压电源电路类
1.2/0.4
不出户外线
PGND
A表示强制;B表示设计时的牵引;没有注明A、B的为强制要求。新的规范不在分保险前后,均为强制。
对于涉及安规时,不考虑L/N线,优先级一般:-48、PGND、低电压电源类,其中保险丝后的2.1/0.75适合与所有的电路。对于表层,一般都比较注意内层时,普通过孔的焊盘为22mil,反焊盘为32mil。在反焊盘的基础上再加上25的antietch就可。
按规设计要求并非所有网络之间间距规则设成2.1/0.75,应分不同电路做要求。
1、 通常情况下,电路为BGND电流通路和-48V电流通路应严格按2.1/0.75布线
除缓启动电路主流电流通路外,其余电路规则设置上可将其等同为与-48V通路处理。即与BGND通路保持2.1/0.75mm规则,与-48V通路按普通间距规则处理。
2、 单板第一级电源电路输入侧一般还有一些附加小信号(没有隔离的),如输入电压检测告警电路、防雷检测电路等,这部分电路的低压与其回流电路间距规则设置可按低压电路规则。
如果小信号电路共地端是-48V电路,则这部分小信号和BGND之间的距离设置要符合安规间距规则(与BGND 2.1/0.75)。
反之,即参考地为BGND。则要求这些小信号的距离设置要符合安规间距要求(与-48V 2.1/0.75)
3、 电源模块输入侧电路与输出侧电路(隔离后电路)保持安规要求的间距2.1/0.75
4、 保护地PGND与所有输入侧网络应保持安规距离,在PGND与GND在板上直接连接的情况下,与低压侧不做强制要求(无线产品上PGND与GND多在板上直连)与TNV线按安规间距处理。
3.布局设计要求
1)保险管尽量靠近电源IC
2)单板上保险管前的电源,不同极性不要在PCB相邻层平行布线,防止PCB内层绝缘破坏造成短路,使得PCB燃烧。
3)同类型电路尽量集中布局,不同类型电路尽量不交叉。
4)针对-48V/RTN类电路,二次电源模块前的器件要单独分一个区域布局,其它电路尽量不要与该区域的器件交叉,-48V区域的参考平面只能的RTN,不准有GNDDGND等其它的地平面进入,也不准其它电源平面进入该区域。
5L/N线布局区域与其它区域分开。
696V/回流线,铃流线,出户外信号线,用户线等有对外接口电路布局时,该类电路接口器件(通常为隔离变压器和驱动器等)应尽量靠近相关连接器处,接口器件前的器件单独一个区域布局,其它电路不准与该区域交叉。

楼主:
自已占个沙发,顶一下

网友:
好详细的介绍,值得慢慢研读!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