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贴片夹边

楼主(2017-12-18):
    pcb板边缘要预留多宽的距离,不收贴片机夹边影响?

网友:
    一般留3-5mm吧。

网友A:
    3-5mm 过v-cut机器最小的要3mm

网友:
    最低标准3mm,但尼玛我遇到贴片导轨可以但是钢网机子不够得4+mm的,所以还是5mm绝壁靠谱。

网友:
    3mm,保险用5mm。如果不留可能要做治具,增加贴片时间及费用。

网友:
    5mm,超大单板留出7mm的距离

网友:
    4mm差不多机器都可以,当然你空间够的话,边上留得越大越好。

网友:
    我们都留5mm的哦,不够5mm都加了工艺边

网友(2018-01-22):
引用 网友A:
    3-5mm 过v-cut机器最小的要3mm

这应该要和器件与板边的方向有关吧。。与板边平行的,2MM就行。。垂直的就要3.5MM吧。。。
我要想请教一下,有没比这个更宽一点的要求。。

网友:
    分情况,容易被撞坏的器件是5mm,不容易被撞坏的器件可以3.5mm,如果是底层器件那就要至少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