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贴原件与直插元件PIN脚的距离

楼主(2017-12-18):
    pcb接插件过波峰焊的一面, 放置普通贴片电阻电容的话,贴片元件边缘到接插件的PIN脚安全距离是多少?

网友:
    留3mm,没问题

网友:
    3-5mm 推荐 5mm

网友:
    一般都是3mm,至少也要2mm以上吧

网友:
    一般要3以上,少点也可以,但尽量避免

网友:
    研发尽量别给生产找麻烦,影响效率和良率,所以3-5mm,尽量往高了走就行了,明明可以5mm非要卡3mm那就没必要了

网友A:
    要看期间密度而定,最小3mil,最大5mil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期间密度而定,最小3mil,最大5mil以上

是mm吧  mil就不行啦啊

网友:
    pin to pin权威3.5-5mm

网友:
    5mm,留够波峰焊托盘开口空间

网友:
    至少3mm,如果空间多就留大点呗

网友(2018-01-18):
    3mm以上比较安全;2mm也能做,但片容片阻高了不行。

网友:
    3mm以上一般都没问题,这个最好打开封装设计的实体大小来确认间距比较保险,有时候像插件式开关旁边比较高的表贴元器件就要留够足够的间距,否则成品会发生干涉

网友(2018-02-24):
    有空间尽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