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关于FPC软排线EMI屏蔽的问题

楼主(2017-12-18):
如图,1是默认不带屏蔽的FPC软排线,辐射很大
2,3分别是铝箔和导电布屏蔽的,图3的A处,第1pin和最后1pin都接到屏蔽层,这样效果较好,但是供应商说没办法批量做
所以,想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屏蔽方法

网友:
直接买带屏蔽膜的PFC  或者电磁膜PFC

网友:
让加工厂定制   一面铺铜一面走线,再都铺电磁膜。包导电布费时,还要与PCB GND焊一起确实麻烦,愿意做的成本高

网友A:
    现在很多FPC 的板材厂商都可以做加EMI屏蔽膜的,也不贵的!但是如果量比较小的话就不行了,需要大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FPC 的板材厂商都可以做加EMI屏蔽膜的,也不贵的!但是如果量比较小的话就不行了,需要大量的

是那种电磁膜么?成本好像高一些吧

网友B:
    这个线是用来走什么信号的?能不能换那种单独的一根一根的线的导线,如果走差分就用双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是用来走什么信号的?能不能换那种单独的一根一根的线的导线,如果走差分就用双绞的。

并口数据线,十多Bit,时钟速度70M左右,辐射大

网友C:
(1) 這種是FFC,可以自己layout FPC,或是應該有帶屏蔽的點對點的FPC可以買(上下兩層GND),但是這個就要靠運氣了。
因為不一定會有你想要的長度 or pin數 or pitch 數。
(2) 考慮訊號接收端加終端電阻把多餘的能量消耗掉。
(3) 貼鋁的不用全包(FFC兩面),包一邊(FFC一面),會比較有50ohm阻抗效果,相對來說EMI會比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這種是FFC,可以自己layout FPC,或是應該有帶屏蔽的點對點的FPC可以買(上下兩層GND),但是這個就要靠 ...

感觉你是比较着重于改善信号质量,来减少辐射量,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来考虑和改善这个问题;而我比较注重做屏蔽,相当于比较表面的东西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后面设计的话,我会注意下信号质量这方面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9-05-07):
    这是FFC,不是FPC,FPC是可以自己客制化去设计的,可以自己增加EMI屏蔽膜,成本会大幅上升

网友(2020-03-28):
引用 楼主:
    是那种电磁膜么?成本好像高一些吧

你可以问下制作FPC的板厂,有那种屏蔽膜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不用接地也有效果啊

网友:
  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
1. 首先你的座子需要改成带屏蔽的那种:掀开盖子里面两边有两个扣,扣和两边的固定脚是连接在一起的并且接地。
2. 排线使用全包的铝箔或者导电布屏蔽,铝箔的便宜一点,插入座子后两边的扣是会接触到屏蔽层,从而起到屏蔽的作用。
3. 主板上面可以针对CLK信号做处理,在满足信号SI的情况下尽量减缓上升时间,常用的方法:FB+C,或者R+C,FB+C的效果较好。另外在满足接收端信号幅度/眼图的情况下,尽量减小信号的幅度。
4.  别以为屏蔽了就是完美的,从电缆辐射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共模信号,主板上面你说的并口信号在出座子之前尽量的有螺丝孔接到背板,从而旁路部分共模信号。
电视机里面处理这些太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