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打开别人设计的原理图,总是出现could not be found and will be re...

楼主(2017-12-19):
altium Designer打开别人设计的原理图,总是出现could not be found and will be removed from project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多下各位啦!

网友:
你打开的应该是工程文件,而不是原理图,原理图的后缀是.schdoc或.sch

网友:
你打开的是project ,不是原理图。由于工程目录下的部分文件路径变化或者丢失,才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2018-01-24):
是的,工程文件只要少一个东西就会报 这种问题,直接确认打开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