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多层显示,如何让bottom的trace现在在最上面

楼主(2017-12-19):
刚刚开始学习pads。想请教下,如果多层trace显示,如何让bottom的trace现在在最上面,怎么操作

网友A:
以6层板为例,Bottom显示最上层的方法1:输入z+6;方法2:输入L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6层板为例,Bottom显示最上层的方法1:输入z+6;方法2:输入L6

好方法,谢谢

网友(2018-01-20):
    L6   ,Z6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