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调节音量

楼主(2017-12-19):
功放输出到喇叭的中间加电位器调节音量,L和R分别两端一个接地一个接输出喇叭,中间调节端接功放输出,调到接地端音量最小,调到直接输出音量最大,这样对吗?  原理是什么?
如果双声道,是否得4个单体电位器分别调?
下图是双声道集成的,一个旋钮就同时调4根(L1,R1,L2,R2)?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功放输出用电位器调节喇叭的音量,谁教你的,我帮你打死他

网友:
    音量的调节,通常设在放大器的输入端,要么调节输入信号的大小,要么调节放大器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