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打圈的地方是什么?这个PCB是AD的自带的PCB里面的东西

楼主(2017-12-19):
图中打圈的地方是什么?这个PCB是AD的自带的PCB里面的东西

网友:
这个还真不了解

网友:
是不是锁定的线?

网友:
BGA扇出连接点

网友:
    是不是短线

网友:
    FPGA 管脚调换,从外面往FPAG拉线时生成的虚拟辅助线,表示两端的线已调换成相同网络。最后要手动把两端的线连接上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正解

楼主:
    这是AD  DEMO自带的,终于有人知道了。高手。真高手

网友:
    小弟也學者了,幸得6樓高人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