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隔离电路设计通信不了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19):
下图是一个带隔离的485通信电路,调试的时候发现这样设计通讯不了。调试程序是用数据回环测试调试的,也就是通过USB转485给板子发什么数据就收到什么数据并用串口助手打印出来,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485的方向和发送的网络标号一样了,原理上没啥问题

网友:
看下光耦的规格书  你串的1K电阻应该大了   485—TX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A:
1、光耦三级管输出要加上拉
2、光耦二极管测串的电阻有点大,根据传输比计算下合适的阻值

网友B:
分析:
1、485EN接了上拉电阻4.7K,那么当MCUTX为0的时候485EN为高电平,485芯片使能发送;当MCUTX为1的时候,485EN为低电平,485芯片使能接收,关闭发送。这有问题吧。
2、MCUTX不发送的时候,485EN好像是在上拉状态,那么接收使能是关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
1、485EN接了上拉电阻4.7K,那么当MCUTX为0的时候485EN为高电平,485芯片使能发送;当MCUTX为1的时 ...

当发送0时,en管教为高,发送的0表征在AB线上。当发送1时,en管脚拉低,AB线上呈高阻态,由于A上拉,B下拉,AB线上大于0.2V所以AB为高电平。这是自收发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
 1、485EN接了上拉电阻4.7K,那么当MCUTX为0的时候485EN为高电平,485芯片使能发送;当MCUTX为1的时 ...

至于上电en是高低,上电初始化后tx都已经设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耦三级管输出要加上拉
2、光耦二极管测串的电阻有点大,根据传输比计算下合适的阻值

请教下,怎么根据传输比计算阻值

网友C:
1,不用光耦,2,EN信号逻辑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用光耦,2,EN信号逻辑不正确

哪里不正确?

网友D:
你参考一下。

网友(2018-04-27):
就是TLP2368的输出引脚没有接470欧姆的上拉电阻的问题。因为这个光耦看起来自带电源引脚,但是输出引脚却是集开门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参考一下。

您好!我仔细研究了下你这个电路,无论是在3光耦模式还是在2光耦模式485收发芯片的使能脚(RE、DE)都很重要。2光耦模式下时自收发电路,3光耦模式是带使能控制的收发电路。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在485自收发电路中在接收总线上的数据时,TX一直是高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