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时需要烘烤印制板和元器件吗?求科普

楼主(2017-12-19):
贴片的时候,需要烘烤PCB印制板和元器件吗?哪位给科普一下。

网友A:
    不需要烘烤元器件,pcb正常也不需要烘烤,除非pcb长时间不smt,或smt出现不良问题比较大时,才考虑烘烤

    lq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烘烤元器件,pcb正常也不需要烘烤,除非pcb长时间不smt,或smt出现不良问题比较大时,才考虑烘烤

多谢。

网友:
    要烤器件吧,我们这里去贴片的时候一般都要求烘烤12-48小时这样子

网友:
    都要烤,有相关标准。

网友:
    IPC/JEDEC J-STD-20 provides Moisture Sensitivity Level 级别:

MSL 6 – Mandatory Bake before use 必须烤
    MSL 5A – 24 hours 开封装24 小时候
    MSL 5 – 48 hours
MSL 4 – 72 hours
    MSL 3 – 168 hours
MSL 2A – 4 weeks
    MSL 2 – 1 year
    MSL 1 – Unlimited 不用烤

网友:
    应该如果是OSP的话打开久了没贴估计就废了,如果是沉金的话还有得救。时间久了很不好焊。

网友:
    一般都是长时间存放,没有SMT,再次SMT都需烘烤,具体问smt他们知道如何烘烤

网友(2018-03-08):
    存储过程中,空气中有水分, 会吸收,烘烤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