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什么是纳米钢网,什么情况下会用到?

楼主(2017-12-20):
RT

网友:
钢网就是焊接元器件是刷锡膏用的,纳米技术做的吧,不过没见到过。

网友:
纳米钢网一般在智能手机这块用得多

网友A:
纳米钢网涂层使孔壁对锡膏排斥,所以脱模效果更好,锡膏印刷的体积稳定性比较一致。

这样,印刷的质量比较有保证,同时也可以减少钢网的清洗擦拭次数。

特别是01005这个级别的,很多都用到这个材料的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米钢网涂层使孔壁对锡膏排斥,所以脱模效果更好,锡膏印刷的体积稳定性比较一致。

这样,印刷的质量比 ...

对于0.4mm Pitch BGA 焊盘<0.3mm的器件 需要用到纳米钢网吗?

网友:
纳米钢网是介于镭射钢网与电铸钢网之间新兴的名词, 费用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现在产品越来越集成化,小型元器件也越来越普遍,镭射钢网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 电铸钢网又忒贵,为了降低成本,所以出现这个纳米涂层的新兴钢网.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纳米钢网涂层使孔壁对锡膏排斥,所以脱模效果更好,锡膏印刷的体积稳定性比较一致。

    这样,印刷的质量比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