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9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20):
1.不相关的电源和线不能跨过时钟区域

楼主:
2.电源入口尽量铺大铜皮。

楼主:
3.有线在分割上,跨分割

楼主:
4.电感尽量加两个VIA

楼主:
5.光口保护地所有层切一致

楼主:
6.电源模块SENSE要在负载端走差分回来。

楼主:
7.正负极反了

楼主:
8.电源输入加粗

楼主:
9.安规没达到

楼主:
10.3.3V电源有瓶颈

网友A:
引用 楼主:
9.安规没达到

安规没达到什么意思,是线太细了吗?

网友:
应该是贴片器件与异面插件的距离没有达到3mm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规没达到什么意思,是线太细了吗?

指的是高低压之间的安全间距小了

网友:
每天学点点,把忘记的捡起来

网友(2018-06-13):
引用 网友A:
安规没达到什么意思,是线太细了吗?

距离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