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叠构有两层power相邻,且相距5mil,会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2017-12-20):
PCB的第四层和第五层是电源层,距离只有5.118mil,这样叠层电源层形成个大电容,会不会对静电有影响?

楼主:
L2和L7是地,L4和L5是电源,电源层这么近只有5mil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A:
电源层不推荐邻层重叠,电压差越大越不好,可参考电容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层不推荐邻层重叠,电压差越大越不好,可参考电容的原理。

是因为两块电源平面之间会产生交流噪声吗?

网友:
這疊層感覺是intel芯片的相關的
看疊層設計
應該不是太過極端的產品
基本上5mil不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會擔心就加厚至6mil或更高
相鄰的pp厚度差一點不會影響太多阻抗
沒什麼問題

网友:
电源和地小于8mil可能存在介质击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