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5 识别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7-12-20):
    小弟不才,刚做硬件工程师,画了一块PCB。类似于主板的扩展板,通过FE2.1将主板上的一组USB转出7个USB,再通过CP2015装换出串口.
    目前出现的问题是:上电开机时有时候会识别不到串口.求大神们指导!!
    扩展板:
PS54540DDAR 24V ==>12V(给主板供电,24V是预留给24打印机)
P1471 12V ==>5V(通过主板上的HOST_USB_5V控制5V产生,5V扩展板给底板提供5V)
      MP1471 5V==>3.3V(3.3V给CP2105 FE2.1 LAN9500供电)
小弟做了如下验证:
 1.12==>5V不通过HOST_USB_5V来控制,enable直接接12V来控制,就不会有问题.

    2.cp2105有两种电路方式:

    (1)有我是按照图1来做的,有问题
(2)按照图2,就不会有问题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啥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上电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上电时序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时序。。这个芯片时序规格书里面也没有呀

网友A:
    先确定在无法识别的情况下,HUB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过主板上的HOST_USB_5V控制5V产生,这个是不是跟USB协议有关系,什么时候会出现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在无法识别的情况下,HUB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HUB是正常工作的..就是认不到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主板上的HOST_USB_5V控制5V产生,这个是不是跟USB协议有关系,什么时候会出现高电平

    HUB可以正常工作,lan9500和其他的U口都可也不太清楚以。。就是这个CP2105,认不到。不知道是给CP2105的一组USB信号的问题还是,CP2105上电的问题

网友B:
    串口芯片没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里

    没太懂..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芯片没安装驱动?

装了..有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COM口的

网友:
    感觉下行USB设备没准备好识别失败,可以测下失败时D+电平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