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可以给推荐一款恒流源的封装比较小的,表贴芯片?价格要便宜

楼主(2017-12-20):
那位大神可以给推荐一款恒流源的封装比较小的,表贴芯片?价格要便宜
电流在几十个ma之内吧?
谢谢

网友:
不够详细,使用输入输出条件是什么,带的什么载,要多小,SOT23-6,还是那种1.xmm尺寸的

网友:
价格要便宜

你有多大的量?

標準的問題通常都有標準的答案!

网友:
选国产芯片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