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dxdesigner导出PDF里中文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7-12-20):
有可能有前辈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分享下我的方法,请前辈不要笑话.
在设置里面字体样式选择 黑体  再选择下面的字符集
然后在导出PDF最后页勾选那一项,这样原理图页上写了中文导出PDF后中文不会是乱码.

网友:
没有设置好

网友(2018-04-24):
字体映射的问题吧,如果含有中文,映射为中文字体就可以。

网友(2019-04-15):
    请问能不能的把元件符号 属性里的中文字符也带出来

网友(2021-02-04):
    有用,确实可以显示±和Ω了

网友(2021-11-04):
按这个设置,字符集的下拉里没有简体中文……咋整?

网友(2024-10-10):
    Mentor X 2.13 Xpedition designer,尝试 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