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2.4G天线可以共用

楼主(2017-12-20):
外置天线  2.4G天线可以跟315/433M天线共用吗?会带来哪些问题。
目前 金属机器   使用2.4G外置天线  与315M 外置天线,不知道能共用?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的,除非是宽带的天线。

网友:
信号会不好的

网友:
可以共用,至于效率嘛?就不管了!

网友:
好像效果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