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行业pcb走线线宽问题

楼主(2017-12-20):
如题,为满足走线阻抗要求内层走线板厂给调的线宽在3mil以下,线宽这么细抗震,抗应力方面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可能遭受不太大的应力、碰撞等走线就断了。关于这块有什么标准么?求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没听过针对具体汽车行业的PCB标准,好像只有IPC标准吧。

网友B:
3mil以下批量生产不好高,良率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针对具体汽车行业的PCB标准,好像只有IPC标准吧。

IPC 标准有针对这个线宽粗细能否抗压抗震的标准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il以下批量生产不好高,良率不高啊

良率板厂管控,现在是担心单板经过应力碰撞会对内层细线有损坏风险,不知道业界有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标准

网友:
    ipc-A-600H,ipc-6012c

网友:
    高密度盲埋孔板好像都不推荐3mil以下的走线哦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3mil以下线宽,量产不好搞 慎重

网友:
    建议更改设计,3mil以下量产不良率高。实际上,在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阻抗控制问题啊,不能等板厂给你调阻抗。。。

网友(2018-03-01):
    叠层厚度调整调整,尽量避免线宽太细。

网友:
    3mil,工艺上很难, 不良率太高。

网友:
    很高兴为您解答:线路3mil以下,很多厂家根本做不到,局部3mil打样还可以做一下,(报废率很高)考虑到成本这一块,如厂家能做出产品就不会因为碰撞导致开路,这样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一般都走行业IPC-II标准

网友(2018-04-09):
    只考虑应力的话,要看应力强度分布情况及振动量级,如果在一些受力点,线款最好在10 MIL以上.之前设计过一款项目在15G的情况下,BGA四角上的走线(线宽6 MIL)被振断过。降到10G没有问题,以汽车的振动量级3 MIL左右的线宽应该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