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路板厂做了5年CAM工程 生产问题和寻找厂家可以来咨询

楼主(2017-12-20):
在线路板厂做了5年CAM工程 生产问题和寻找厂家可以来咨询     或者加我Q273931275
6层以内的一般硬板可以问我
关于设计注意生产 根本多年做CAM工程  主要是快板  因为设计 厂里工程师没有注意 而产生报废和返工 耽误客服客户正常使用而投诉 【批量工程处理的仔细】
1 漏无铜孔   因为很多设计师把外形上的圈圈 需要挖空 锁住了 无法正常转出GERBER资料
2漏槽  设计分孔图上面
3 漏开窗  设计在通用层上面和开窗锁死
问客比较常见的问题
1  pads  有时两种敷铜效果不一样  尽量导gerber 能避免问客 而耽误时间
2   多层板给的GERBER资料  提供压合图
3   给的GERBER资料 需要过孔盖油  而资料过孔开窗了   需要提供PCB文件  或者是锡膏层
  今天写到这里  一时还记不起了

网友A:
请教:量产板卡的金手指一般是沉金还是电镀硬金?谢谢

wrh

网友:
有PCB以及PCBA的需求欢迎随时咨询,专业PCB与PCBA厂家,价格绝对实惠,保证质量,QQ565434409  手机与微信同号1360015479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量产板卡的金手指一般是沉金还是电镀硬金?谢谢

金手指都是电镀硬金吧,耐磨。沉金通过化学还原反应沉浸上去的(软金),板面焊接较好,但手指位不耐磨,一般用在裸芯片或(手机)按键上。

BYF

网友(2018-01-22):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都是电镀硬金吧,耐磨。沉金通过化学还原反应沉浸上去的(软金),板面焊接较好,但手指位不耐磨, ...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2-22):
请教:量产内存条的金手指一般是沉镍金还是电镀硬金?谢谢

网友(2019-04-11):
是先文字还是先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