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中,怎样将用户的属性设为可选

楼主(2017-12-20):
请教各位高手:
   capture 中,怎样将用户的属性“mount" 做成 图中左边的属性”Schematic_symbol",就是有可选的下拉?

网友A:
mount 做不了 只有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列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unt 做不了 只有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列能做

PCB封装列对应是哪个属性呢?

网友(2018-03-14):
要在数据库表格里面去修改,看配置文件的里面数据库放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