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中,怎样将用户的属性设为可选

楼主(2017-12-20):
应该可以发在这个版块

请教各位高手:
   capture 中,怎样将用户的属性“mount" 做成 图中左边的属性”Schematic_symbol"那样,就是有可选的下拉?

楼主:
多放了一个图,不知道怎么删

网友:
mount这个是做原理图封装时在symbol里自定义的属性,要进edit part里改,不能下拉菜单改

网友A:
你这是调用的网络库, 在数据库中数据用逗号隔开,能实现上面的功能,但仅支持部分字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调用的网络库, 在数据库中数据用逗号隔开,能实现上面的功能,但仅支持部分字段

就是不知道支持哪些字段?是否有相关的文件可以查查!

网友A:
支持 Schematic Part #PCB Footprint#Alt_symbols 这三个字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Schematic Part #PCB Footprint#Alt_symbols 这三个字段

x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