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0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21):
1.CLK应做等长

楼主:
    2.RGB参考各自的地

楼主:
    3.DVI的线需做等长

楼主:
    4.46V内层孔与铜的间距加大到30MIL。

楼主:
    5.跨分割建议改电源到ART06层

楼主:
    6.电源加宽

楼主:
    7.参考面不完整

楼主:
    8.背板要考虑满足10A

楼主:
    9.电感走线加粗

楼主:
    10.CAN信号隔离GND

楼主:
    11.电源输入输出加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4.46V内层孔与铜的间距加大到30MIL。

请教一下:一般电压超过多少时会要求孔与铜的间距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DVI的线需做等长

    右边这个net框可以同时这样高亮一组线?以前还真没这么用过。

网友(2018-08-08):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一般电压超过多少时会要求孔与铜的间距加大?

我做设计的时候压差超过12 V会加大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