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态菜单skill加载成功但出现警告(axlUIMenuInsert): Invalid string - nil

楼主(2017-12-21):
虽然有警告,但是可正常使用。
警告内容如下:
W- *WARNING* (axlUIMenuInsert): Invalid string - nil

源码如下:
procedure(DynamicMenusTrig(t_MenuFile)
        let((xMenuID)
            printf("Successful loading custom menus ...\n" t_MenuFile)
            xMenuID = axlUIMenuFind(nil -1)
        res = axlUIMenuInsert(xMenuID MainskillMenu)
        res = axlUIMenuInsert(xMenuID AuxSkillMenu)
        res = axlUIMenuInsert(xMenuID QVIEWMenu)
        )
)
axlTriggerSet('menu  'DynamicMenusTrig)

; 以下创建菜单,分别为MainSkill、AuxSkill和QVIEW三个菜单。
MainSkillMenu = '(
        (popup "Ma&inSkill")
        (separator)
                ("FootPrint - Add Pin Number" "apn")
                ("FootPrint - Create Pad" "cpad")
                ("FootPrint - Create Oblong Flash" "cot")
                ("FootPrint - Create Device File For All Symbols" "makedevice")
                ("FootPrint - Move Objects To Origin" "MoveObject2Center")
                ("FootPrint - Extrack Footprint/Pad From BRD" "dumplib")
        (separator)
                ("Placement - Gather Symbols" "gsym")
                ("Placement - Place Decoupling Capacitors" "pdec")
                ("Placement - Mirror In Place" "mirror_situ_mian")
                ("Component - Show Symbols Height" "height")
        (separator)
                ("Line - Change 2D Line To Another Layer" "change_line_layer")
        (separator)
                ("Cut Line/Cline/ Shape" "cut")
                ("Convert Line/Cline To Shape" "c2s")
                ("Convert Shape To Line" "ch_shape_to_line")
        (separator)
                ("Shape - Assign Static Shape To Cline_Net" "EDA365_Assign_Shape_Net")
                   ("Shape - Check Unconnect Shape" "uc shape")
        (separator)
                ("Pin - Check Single Net Pins" "EDA365_ReportSinglePin")
                ("Pin - Check No Fanout Pins" "hl_nf")
                ("Pin - Check No Net Pins" "hl_pin")
                ("Pin - Create Pinpair" "quickpinpair")
                ("Pin - Create KeepOut For Pins" "route_keepout_pad")
)

AuxSkillMenu = '(
        (popup "Au&xSkill")
                ("[Work Directory]" "filemgr") ;“filemgr”是软件自身的File Manager命令。
                ("[Save By Time]" "wxsf")
                ("[Replay Script]" "runscript")
        (separator)
                ("Auto Balance" "auto balance")
                ("Change Board Origin" "cob")
                ("Cross-Section" "addlayer")
        (separator)
                ("Quick Set Color" "sc") ;“sc”是我在ENV里设置的读取color_ad_similar.scr快捷键,不是skill。
        (separator)
                ("Convert AD_Netlist To allegro_Netlist" "pta")
                ("Convert [.BRD] File To pads [.ASC] File" "brd_pads")
                ("Compare Two [.BRD] File" "component_changes")
        (separator)
                  ("Text - Text Align" "align_text")
                ("Text - TextBlock Quick Set And Assign" "quick_textset")
                   ("RefDes - Check No RefDes" "ch_noref")
                   ("RefDes - Rotate All RefDes" "rotate_ref")
                   ("RefDes - Locate All RefDes" "ch_refdeslocate")
                   ("RefDes - Move Refdes To Body Center" "mrc")
        (separator)
                   ("Check List" "checklist")
                   ("Check DRC" "drc")
                   ("Check Dangling Lines/Vias" "ddl")
        (separator)
                ("Create Artwork" "quickart")
                   ("Export Gerber" "quickexart") ;这两个都是Quick_ExportARK.il的功能。需要调用quick_textset.il。
        (separator)
                ("ShortKey Customize" "alias_set")
                ("Convertor Of mils-mm" "conv")
                (popup "Grid Set")
                        ("Set Grid e.g : [g 0.1]" "g")
                            ("Set Grid To 0.1" "g01")
                        ("Set Grid To 0.5" "g05")
                        ("Set Grid To 1.0" "g1")
                        ("Set Grid To 5.0" "g5")
                (END)
)

QVIEWMenu = '(("[&QuickViews]" "visibility"))

补充内容 (2018-1-25 13:59):
已解决。是倒数第三行的“END”,应改为小写end。

网友(2018-01-22):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2024-04-26):
    想請教前輩,這樣的寫法會在關掉ALLEGRO之後,新增的MEUN也會跟著消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