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 更新库问题

楼主(2017-12-21):
    如题 更新库的时候,器件在顶层,焊盘也在顶层,偏偏丝印到了底层,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封装库有问题?

网友B:
    在PCB界面下,选择任意一个元件,移动到画图区域(不放下)然后按TAB键,设置正确的图层,放置;
然后在更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封装库有问题?

    看起来封装库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界面下,选择任意一个元件,移动到画图区域(不放下)然后按TAB键,设置正确的图层,放置;
然后在更 ...

    下次试试,图层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放置后再切换过来,是可以的。

网友(2018-07-20):
    同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