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用的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17-12-22):
平常画的板子都比较简单,复用功能几乎不用。因为隔的时间太长,怕忘记,今晚又试了下,发现复用模块不能添加到已经布局好走好线的PCB里,而在新的空的PCB里则可以。什么情况? 难道是软件有问题了?还有另外两个比较诡异的问题,都是在弄过孔阵列的时候遇到的,其一是明明选的对齐排列,却变成交叉;其二是有几次搞过孔阵列时是连接的地网络,但是网络名自动变了,然后秒退。

pads9.5, 英文版。

网友A:
要封装一致,ref.des一致

网友B:
    闪退应该是软件崩溃了,你要检查看看条用的复用模块的封装网络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楼主(2018-01-21):
引用 网友A:
    要封装一致,ref.des一致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不过不管了,这功能我是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退应该是软件崩溃了,你要检查看看条用的复用模块的封装网络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谢谢回复。可能是封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