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22):
1.DDRVREF加粗

楼主:
    2.走线在分隔带上

楼主:
    3.电感接地加粗

楼主:
    4.走线尽量先过ESD

楼主:
    5.RTC电池线加粗

楼主:
    6.GND07层没铺铜

楼主:
    7.电源PIN脚没加粗

楼主:
    8.usb没走差分

楼主:
    9.视频信号是否控75OHM

楼主:
    10.R24和R246电阻没有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走线在分隔带上

这种夸分割的是指相邻层吧,隔层后就没有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夸分割的是指相邻层吧,隔层后就没有关系了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夸分割的是指相邻层吧,隔层后就没有关系了吧。

具体指相邻的信号层与参考层之间不要跨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