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ar Si9000阻抗测算工具分享

楼主(2017-12-22):
    Polar Si9000阻抗测算工具分享

网友A:
    这个模拟准确吗,最后到板厂是否还要调整线宽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拟准确吗,最后到板厂是否还要调整线宽间距

    板厂也是用这个软件,主要看生产的工差与芯板 PP的规格做参数调整。

网友(2018-04-03):
    是免安装版本?求免安装的

网友:
    好东东,谢谢分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