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代码乱码但不是使用加密函数

楼主(2017-12-22):
看到一个skill ,打开是乱码,但不是加密函数加密的,加载不需要密码。只是看不见代码源码而已。请问如何坐到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1738-1-1.html
例子如上面网址所示。
请大神指导学习。

网友A:
加密的时候不设置密码即可,也就是密码不需要写入!没设置密码的加密文件的加载跟源码的加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的时候不设置密码即可,也就是密码不需要写入!没设置密码的加密文件的加载跟源码的加载是一样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