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原理图另存项目导出的dsn文件出错

楼主(2017-12-22):
    有些页面在导出的时候会提示 "cannot have a design without root "

    有些页没事

    可能是啥原因导致的这个导出错误?哪位朋友清楚问题与原因?

网友:
    以前遇到类似问题,首先是 AD 中的 原理图不要太花哨(指DSN不支持的一些新功能),另外,就是安装 不同版本的AD,有些版本可以正常导出,有些版本不能正常导出。

遇到不能正常导出的文档,可以先尝试换简单的原理图试试,通过删除原理图元素快速定位是原理图的哪部分导致导出不成功...

    没有案例提供,旁人不方便验证原因,不太 建议  做 文档转换,文档转换后需要人工参与仔细核对网络...

网友:
    多多指正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