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推荐一款8口POE控制芯片,单口输出60W。

楼主(2017-12-22):
求大神帮忙推荐一款8口POE控制芯片,单口输出60W。

网友:
    找个现成的产品,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8 口 PoE 控制芯片,单口输出 60W。

    60W x 8 = 480W

    夭壽!

网友:
    POE+也没60W啊

网友:
    poe+才30W吧,你这个高了

网友:
    POE标准供电系统的主要供电特性参数为:
    1. 电压在44~57V之间,典型值为48V。
    2. 允许最大电流为550mA,最大启动电流为500mA。
3. 典型工作电流为10~350mA,超载检测电流为350~500mA。
    4. 在空载条件下,最大需要电流为5mA。
5. 为PD设备提供3.84~12.95W三个等级的电功率请求,最大不超过13W。(注意PD分级0和分级4没有显示出来而且不应采用。)

网友:
    推荐你一颗芯片,PD69208,单口输出可以达到60W,但是一颗芯片只能输出4口,若要8口,需要使用两颗芯片

网友(2018-02-11):
    最近在做一个PSE项目,单口输出30W最大,还没发现60W的

楼主(2018-06-17):
    POE++ 最高90W   PD69208和LTC4266A都可以满足      我选用的方案是LTC4266A       产品已经出来了     可以输出16W的功率     超过16W就不行了     个人感觉是CLASS等级的问题       正准备做一个满足90W通信协议机制的PD端设备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