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过孔上的粉色圆环

楼主(2017-12-2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怎么去掉过孔上的圆环,在pads选项里试了半天,还是不行,求教!谢谢!

楼主:
图中的过孔已经去除铜皮了,不是铜皮的原因,谢谢

网友:
你当前层是不是Plane层啊。看着像Plane层的避让!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设置层引起的,改一下层的定义。

网友:
    按下 po   ,或者试试  s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