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怎么给器件模型

楼主(2017-12-23):
如图,器件上都是X,怎么给器件模型呢?

网友:
powersi里面附自带的电容模型或者添加s参数,systemSI可用附芯片IBIS等模型

网友:
仅提取S参数的可以不用给芯片模型的,跑通道的时候在赋IBIS等模型

楼主:
主要刚开始学习有点乱,帖子忘注明是用POWER DC,其实是不用管器件模型的(除分立器件),但是器件上有个X就感觉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