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用E/T 分析怎么选发热器件?

楼主(2017-12-24):
如图,用allegro 直接转到power dc,在select thermal components 中无源器件都被选中,现在只能一个一个把勾点掉很费事,怎么能不选或者有快捷的办法?

网友:
我这里是没选中的,要自己选,奇怪了。

可以按住Shift键框选,可以按住Ctrl键增加或者减单个的,试下就知道了,后面鼠标指的地方出现“E”的,点一下

楼主:
太谢谢了,我是直接SHIFT选中后,点后面的对勾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