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ADS PRO VX2.1的库工具程序无法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24):
    如图,pads PRO的中心库工具程序无法启动想请教下是啥原因?软件已经重装过了

网友:
    应该可以从原理图中启动库管理工具

网友:
    之前用pads的时候,pads的库好像只能从原理图或者PCB中调用哦

网友A:
    你用的是DC还是DXDesign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DC还是DXDesigner?

    这条忽略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我的电脑系统不兼容,所以软件没装好,重新装了系统之后再装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