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 相关的TVS

楼主(2017-12-25):
    找一款TVS    此款TVS要过65-87V的  脉冲400ms    找了好几款TVS  但是  汽车电子 “5A测试不过 ”
       去实验室测了好几次  每次都过不了

网友A:
    LittleFuse Application Note:
    Automotive Circuit Protection using Littelfuse Automotive TVS Diodes

网友B:
    你们怎么确定出脉冲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怎么确定出脉冲时间的?

    测试时间  40-400MS不一定要5A    5B  客户也可以接受的    有没有具体型号的TVS  封装S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tleFuse Application Note:
Automotive Circuit Protection using Littelfuse Automotive TVS Diodes
    ...

    两个TVS    分别是两路 对地    但是5a  过不了   测试时连5b都过不了     有没有合适的TVS管        图片时客户给的样品   两个TVS管时可以过5b的   但是 只有LOG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TVS    分别是两路 对地    但是5a  过不了   测试时连5b都过不了     有没有合适的TVS管        图 ...

如果 LittleFuse 號稱能過,可以用 LittleFuse 的規格,去找近似的替代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LittleFuse 號稱能過,可以用 LittleFuse 的規格,去找近似的替代型號。

    力特的  tvs  24V   好像都是600W的    我上次用1000W的  DIODE品牌去测试   67V 直接  烧掉

网友A:
這兩張圖應該也有幫助!

    Littelfuse Automotive Protection Disty Training_201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張圖應該也有幫助!

    有没有  SMB或者SMA封装的   元件太大的话  板子放不下   我的时两块PCB叠在一起的

网友:
    LittleFuse 1KSMB1000W 的規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力特的  tvs  24V   好像都是600W的    我上次用1000W的  DIODE品牌去测试   67V 直接  烧掉

1000W 會燒毀是有可能的,如果以 LittleFuse 的文檔來看,5b 測試要過至少要 1500W SMC 的封裝,會過 5a 的 SLD 系列則是 3000W

网友:
    楼主,您需要提出测试要求,大家才好回答。
    信号源内阻1Ω和4Ω的脉冲能量差别好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tleFuse Application Note:
Automotive Circuit Protection using Littelfuse Automotive TVS Diodes
 ...

    只要你选的TVS钳位电压小于脉冲发生器的钳位电压,那么5a和5b测试时没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SMB或者SMA封装的   元件太大的话  板子放不下   我的时两块PCB叠在一起的

    SMA,SMB,SMC都过不了,因为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W 會燒毀是有可能的,如果以 LittleFuse 的文檔來看,5b 測試要過至少要 1500W SMC 的封裝,會過 5a  ...

    狗版主,可能楼主测试的信号源内阻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TVS    分别是两路 对地    但是5a  过不了   测试时连5b都过不了     有没有合适的TVS管        图 ...

这个板过不了5a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