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做了个充电宝供电休眠后,自动激活电路,实际使用时,没有激活供电

楼主(2017-12-25):
各位大虾,小弟做了个充电宝供电休眠后,自动激活电路,实际使用时,没有激活供电,请大虾们指教下,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T1位置是IO 3.3V控制。充电宝是装在机器里面不可以按按键供电,机器关机后,充电宝供电会关闭,当再次按POWER键开机时,充电宝供电不会被激活,机器不会用充电宝供电了(机器上面还有个小的聚合物电池,只有聚合物电池供电。)

充电宝自动激活电路

充电宝自动激活电路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怎么这么复杂啊兄弟,用的是哪个芯片?
你看看我们家的自动唤醒电路

从这个电路上看不出来,要根据你的芯片去看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啊,IO高的时候,三极管接近饱和,干啥用啊,低电平,mos管不导通,三极管又是悬空。。这瞎搞吗?还有你们公司的唤醒电路auto up ,dnup usb-啥意思,能解释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怎么这么复杂啊兄弟,用的是哪个芯片?
你看看我们家的自动唤醒电路

您好,能详细分析下这个唤醒电路吗?

网友:
R3  R5互换

楼主:
3楼的兄弟,你的电路,BAT+是接充电宝吗?VIN是接?

网友:
看不懂,能解释 一下吗?

楼主(2018-08-28):
已经搞定了。用来唤醒充电宝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