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TVS 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求分辨 只有LOGO

楼主(2017-12-25):
    现在手上有一款TVS  只有LOGO    但是不知道品牌   和规格
       各位大神  看有没有见过这个LOGO

    只有logo 不知道品牌

    只有logo  不知道品牌

网友A:
    可以咨询下君耀电子。见过一个类似的,不过是两路的,C24应该是工作电压

网友:
    额定电压为24V的TVS,不用在意品牌,找个额定电压相同、封装相同的双向TVS就行了

网友:
    看上去是湾湾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咨询下君耀电子。见过一个类似的,不过是两路的,C24应该是工作电压

    C24是该器件的mark,可以看出改器件的反向截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