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PC-7351 LP Wizard 生成QFN封装报错

楼主(2017-12-25):
我用IPC-7351 LP Wizard 10.5版本生成QFN封装的时候总是提示报错Symbol is missing a refdes. ,不能正常生成,其他类型的封装都可以正常生成,这是怎么回事呢?
Create Symbol of type: PACKAGE    Directory = D:/work/Library-IPC7351/QFN50P1000X1000X100-69AN    Name      = cmplxrr0-3x1a0-32.psm    User      = Administrator    Machine   = EDZ-20171107UAPCreate symbol started.  ERROR(SPMHCS-1): Symbol is missing a refdes.  ERROR(SPMHCS-1): Symbol is missing a refdes. ERROR(SPMHA1-291): Create symbol has been aborted.

网友A:
中间有大焊盘吧? 生成之前,看下大焊盘是不是倒角了? 把倒角去掉,直接用正方形, 应该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大焊盘吧? 生成之前,看下大焊盘是不是倒角了? 把倒角去掉,直接用正方形, 应该就不会报错了

我刚刚试了,还是不行,一直提示确实字符位号,我怀疑封装加载错了,但是我又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试了,还是不行,一直提示确实字符位号,我怀疑封装加载错了,但是我又不知道哪里错了

不要用D型焊盘,用椭圆或者长方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D型焊盘,用椭圆或者长方形就OK了。

你是说外面那些小焊盘也不能用D形焊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D型焊盘,用椭圆或者长方形就OK了。

真的耶!我刚刚改成长方形,就可以了,太感谢您了

网友(2019-01-24):
    感谢“fenghaili”:lol牛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