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2P模型警告

楼主(2017-12-25):
    图片的SNP模型警告需要处理吗?是调用GCM155R72A222KA37_series.s2p电容模型。貌似有的板子上调用就没警告

网友A:
    貌似跑的频率带宽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跑的频率带宽不一样吧?

带宽应该够,100M仿真到1G

    !Murata Part Number: GCM155R72A222KA37
!These Parameters are Measured in Series Mode Connection
!       o--ll--o
    !Port1            Port2
    !       o------o
!Operation Temp=25[C], DC Bias Voltage=0[V]
!Freq. Start=100[kHz] Stop=6000000[kHz] 401[Steps]
z S RI R 50
!Freq.(Hz)    S 11(Real)    S 11(Imag)    S 21(Real)    S 21(Imag)    S 12(Real)    S 12(Imag)    S 22(Real)    S 22(Imag)
    100000    0.9810992    -0.1315838    0.0189008    0.1315838    0.0189008    0.1315838    0.9810992    -0.1315838
102789    0.9800848    -0.1350809    0.0199152    0.1350809    0.0199152    0.1350809    0.9800848    -0.13508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宽应该够,100M仿真到1G

!Murata Part Number: GCM155R72A222KA37

    模型是6G的啊,跑的1G,6G超出了仿真设置的1G,报的就是这个错误吧,这个警告没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是6G的啊,跑的1G,6G超出了仿真设置的1G,报的就是这个错误吧,这个警告没关系的吧

!Freq. Start=100[kHz] Stop=6000000[kHz] 401[Steps]
模型可以从100K跑到1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q. Start=100[kHz] Stop=6000000[kHz] 401[Steps]
模型可以从100K跑到1G吧

    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18-01-24):
    遇到过这个问题,直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这个问题,直接无视

    无视会不会影响到仿真效果?啥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