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问关于混频器的ADS电路由来

楼主(2017-12-25):
我在文献上看到一个借用的ATF38143的混频器,而在论文中给出了对应的芯片和周围电路,想请问这些周围电路怎么来的,就是整个混频器的电路(图一)和LAYOUT图(图二) ,就是想知道芯片周围的电路是厂家提供的还是要自己设计

网友A:
现在的手册一般都会有推荐电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册一般都会有推荐电路的吧

什么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手册

器件手册啊,上官网看看,一般都有推荐电路的。卖芯片的怎么用的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2019-05-25):
查看器件手册   外围是匹配电路  一般根据需求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