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HOST的一点疑问,请大神帮忙解惑,谢谢。

楼主(2017-12-25):
设备平时是从USB取电的,也有备用电池供电。VBUS和VSYS直接相接的。设备当Device使用时,USB通过VBUS引脚给系统供电,当设备当Host使用时,设备由电池供电。但设备怎么给外设Device供电的?因为VBUS和VSYS相连的,会有自己给自己供电这种情况,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有充電芯片當 USB VBUS 有電進來時,扮演降壓充電芯片會對 4.2V 的鋰電池充電。

當系統由 4.2V 鋰電池供電時,充電芯片會轉變成升壓芯片,對 VBUS 提供 5V 電源,此模式也有人稱為 USB OTG Reverse Mode

网友:
早期沒有上述那種充電芯片時,另一種做法是用升壓芯片做 VBUS 5V 輸出。利用 OTG 的 ID 接腳,判別系統是該接受外部提供的 5V 進行充電,還是該對外提供 5V 給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充電芯片當 USB VBUS 有電進來時,扮演降壓充電芯片會對 4.2V 的鋰電池充電。

當系統由 4.2V 鋰電池供 ...

谢狗版主回复。我的疑问点在于:有充電芯片當 USB VBUS 有電進來時,扮演降壓充電芯片會對 4.2V 的鋰電池充電。(VBUS连接到了芯片输入)

當系統由 4.2V 鋰電池供電時,充電芯片會轉變成升壓芯片,對 VBUS 提供 5V 電源。(VBUS连接到了芯片输出)

这样的供电系统不是有问题的吗?有自己给自己供电的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狗版主回复。我的疑问点在于:有充電芯片當 USB VBUS 有電進來時,扮演降壓充電芯片會對 4.2V 的鋰電池 ...

如果有 PowerPath 的充電芯片,電池和系統電源是隔開的。

系統用剩的電力才拿來充電,或是 VBUS 進來的電力系統不敷使用,電池才會進入放電模式Discharge Mode)來補其不足。

我有一些文檔或原理圖可以給你參考,不過要下班後才能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狗版主回复。我的疑问点在于:有充電芯片當 USB VBUS 有電進來時,扮演降壓充電芯片會對 4.2V 的鋰電池 ...

樓主的顧慮甚是,所以要有一些 Load Switch 或 MOSFET 當開關斷掉一些電源路徑。

充電芯片內部通常有 Back-to-Back 的 N-Channel MOSFET 斷開充電路徑,USB OTG Power Source 這邊就要自己設計,或是選擇整合性較高的升壓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 PowerPath 的充電芯片,電池和系統電源是隔開的。

系統用剩的電力才拿來充電,或是 VBUS 進來 ...

谢狗版,我也再研究下,理理清楚

网友:
踢哀TITPS24140

帶 USB VBUS Power 的充電芯片。

网友:
以前養雞廠用升壓芯片兜的 USB OTG Power。

网友:
狗幫藏經閣 - USB OTG Power Source 芯片選擇要點。

USB OTG Power Source IC 選用建議.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