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2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26):
1.有线在分割上

楼主:
2.0R电阻走线加粗

楼主:
3.板上没有光学定位点

楼主:
4.线跨分割了

楼主:
6.优化布线

楼主:
7.有的没走差分

楼主:
5.高速差分对的隔离盘没挖大

楼主:
8.电源分割要所有层一致

楼主:
9.跨分割了

楼主:
10.板边铜皮不用接到孔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高速差分对的隔离盘没挖大

请教一下,高速差分线隔离盘加大的原则是多少?或者是说隔离盘一般要加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5.高速差分对的隔离盘没挖大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哪些线会要求隔离盘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