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个焊点的FPGA如何扇出 求指教 要多少层

楼主(2017-12-26):
1932个焊点的FPGA如何扇出 求指教 要多少层

网友:
这个说不准的吧,叠层还得看板厚,板厚不够也叠不出来高层的
另外还得看多少网络, PIN间布一根线还是2根线也是不同的

网友:
地孔 电源孔一堆的

网友:
具体层数得看你FPGA外围器件有多少、复杂度等等。

网友:
数一下你的信号有几排,基本上前2排一层,后面的一排要一层。如果过2条线就会少用点层。

网友A(2018-02-01):
楼主,你的文件最终做的多少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文件最终做的多少层?

12层

网友(2018-03-14):
看BGA间距,应该是0.8或0.65的,每个焊盘之间只能过1根线。我认为要将BGA扇出的画,应该是12层或是14层。

网友(2018-05-23):
    看信号线的排数,你这个是FT的芯片吗?电源和地管脚多不多,高速串行差分线的情况

网友(2019-09-17):
    学习一下,还没做过这么多引脚的芯片